moc3061+mtc110晶闸管冒烟!!

楼主(2013-03-26):
本人使用moc3061推荐的电路和mtc110(100A)的晶闸管连接,晶闸管控制暂时40W灯泡,           mtc110是两个单独的单向管组成的1、按照3061中的推荐电路和可控硅进行连接
2、由于是220v  40w灯泡,担心过流等问题,将R1/R1分别用390Ω(0.25w)和1(0.25w)k和500Ω(0.5w)的电阻进行尝试,上点这R1冒烟,二极管使用的1n4001。虽然冒烟但是元件性能均正常。
3、当控制端不输出时,对输出端加220V交流点,灯泡也正常亮,难道光耦击穿了吗?
4、R1R2在控制220v时到底要用多大的多少瓦的电阻呢?  谢谢!!

网友A:
电阻冒烟,说明大可控硅没有可靠导通。
大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要比较大才可以,维持电流也要比较大才可以。
40W的负载,用100A可控硅,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触发电流怎么得100mA以上

楼主:
昨天晚上一直发不出帖子,如上的电路,那部分该改下呢?

网友C:
与冒烟电阻并联的二极管是否接反了呢?(图是正确的)
如果光耦输入未驱动的话(输入开路),那显然光耦坏了。因为这时候光耦输出显高阻(近似开路)

楼主:
1、二极管用的1n4001,确定正确。
2、光耦不输入时(什么都不接),灯泡照常亮。
3、去除晶闸管周边电路,灯泡灭。
4、到底哪出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光耦坏!只去除360Ω电阻后灯泡也灭吧?

网友A:
可能可控硅接错了,R1上一直有电压。
否则,R1上有二极管嵌位,功耗不大的。

网友D:
改成双向可控硅吧。这样既简单有省元件!而且R1必须要用1/2W的电阻才行。

网友A:
理论上,中间的360欧姆电阻有功率要求。
R1/R2要求不是很高,电压不高的。

楼主:
看着大家的热情回帖,下午仔仔细细的将电路检测了下,电路搭建有点问题,搞好后正常控制。感谢大家的关键,回帖。
另外又出来了个新的问题,当光耦1-2脚接50hz占空比在20%以下的方波后,灯泡时亮时不亮的(亮的时候约为正常亮度的20%),亮和灭的时候没有规律,将连接电路的导线用东西碰,对电路没有影响。
这样的电路理论上能用20%以下占空比的方波控制吗?负载能正常工作吗?
光耦1-2脚输入50hz方波,vpp=5v,输入电阻Rin470Ω。

xu_
20%的亮度,这也能看出来.好厉害的眼力。

网友C:
3061是过零触发的。不能用来进行占空比控制!
时亮时不亮的解释:当光耦输入端有电流期间,如果输出发生过零,那么就触发晶闸管导通(半个周期),如果没有发生过零,则不导通。因为你输入的50Hz占空比20%的方波没有与电网同步(电网的频率会有少许随机波动),所以就会发生时亮时不亮的事了,而且没有明显的规律。
要用占空比进行控制,就不能用过零触发的光耦,且应该用移相控制触发,输入也需要与电网频率同步。电路要复杂些。

楼主:
今天上午考虑了下,应该就是输入和时间电网的触发时间没有同步的原因(如ls所说),用简单的moc3061+可控硅控制负载功率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C:
控制功率是可以的,用周波控制——若干周波导通若干周波截止。

网友C:
前提是负载的时间常数要很长,比如说电加热等,

网友E:
触发电流不够

网友F(2013-06-27):
请教一个问题,图中的D1和D2二极管在此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G:
两个可控硅中有一个是坏的,则电阻就可能会冒烟。

网友H:
MOC3061最大只触发过40A的BTA41,触发100~500A的可控硅我都是用专用的脉冲变压器。撸主还是查查3061的输出电流和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吧。

网友I(2013-10-09):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