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呀,关于运放的V+和V-的怪异现象?

楼主(2013-03-26):
在同一块PCB上,有4颗OPA2131,3颗采样电压很准,但是只有一颗总是输出有漂移,当没有加输入信号时,这颗运放的输出电压总是有0.020V左右的漂移,测量其他3个运放的V+和V-相差不到0.005V,但是就是这颗V+总比V-大0.010V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1.因为有4颗OPA2131同时在使用,如果有物料问题,那么不可能只针对第四颗出现,所以排除物料问题。
2.反馈电阻都是10k,所以不存在电阻配置不合理的现象。
3.如果是电源问题的话,那么其他3颗也应该有问题,所以排除电源问题。
4.将其他3块中的采样信号引入第4个运放,同样是输出漂移,所以排除走线的干扰。
奇怪呀!!!!!!!!!:Q

网友A:
见怪不怪

网友B:
那说明第四个运放电路的走线有问题。

网友C:
一般来说,集成在单芯片上的运放的参数一致性很好,也就是很接近,极少出现楼主的情况,贴出来电路看看吧

网友D:
电源线太细,或者没有去藕电容。 不明白你说的漂移到底指什么,似乎是失调。

网友E:
没有输入,而有输出
可能是失调导致,是一个直流的电压
也可能是放大电路本身产生了微弱的自激振荡,排除这一点,你可以测一下输出信号波形
也可能是这一路放大器的电源出现问题,而运放的PSRR抑制不掉了,你可以测一下电源波形
其他还可能是接线引入的工频干扰、PCB布局布线错误或者不好、温度、物理位置。。。。。。。

网友F:
目测是第四块运放电源走线不好,试试把其余好的运放换到第四块运放那里看看是运放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G:
个体失调差异,应该比较正常的。有软件校准可忽略

网友H:
换个芯片看看 是单个芯片问题的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I:
1和4 运放互换 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J:
都不换一下,就排除芯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