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色温可调LED台灯,求指导!!!

楼主(2013-03-26):
(图片)

网友A:
色温貌似由led决定, 你搞三基色合成?

楼主:
恩恩,您有什么指导性建议不!!!!

网友B:
选用一种色温可调LED,然后搭配一个稳压电流调节电路就好了吧

网友C:
找两种色温不同的LED,分别控制其不同的占空比,达到调节色温的目的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D:
三基色  混出来的都是不纯的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