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电源烧掉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一开关电源低压侧反馈端如右图所示:
问题产生现象:使用该开关电源(24V/50W)带负载(24V输入),上电后听到兹兹声,大概十几秒之后,然后砰的一声,电源无输出;
检查结果:检查发现反馈端R18烧断,TL431的KA端击穿短路;开关电源的低压侧滤波电容(2只470uF/35V并联)的其中一只上方十字爆裂开路;
                  该开关电源的所带负载控制器输入端TVS管(SMBJ36CA)短路;负载TVS管后级无影响。
请教问题:
              1. 开关电源可能会因哪些原因造成R18、TL431及滤波电容烧坏?
              2. 是开关电源因为TVS管本身短路才烧坏还是TVS管因开关电源烧坏而击穿的呢?
              3. TVS管会由于哪些原因被击穿短路(我发现众多产品中有一台控制器,生产好后上电检查正常工作,然后走公路运输去重庆游玩了一下,过了一个月又坐飞机回来上海,重新上电TVS管短路,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TVS管的品牌是Vishay)
     还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先谢过

网友A:
贴全图吧,这部分看不出什么端倪

楼主:
没有全图,这是别人开关电源反馈部分的原理图,抄下来的;希望有开关电源设计经验的朋友通过这部分烧掉现象帮我分析下有哪些产生问题的可能

楼主:
不是找电路设计问题,这是开关电源市场在卖的产品

网友B:
R18太小,自己查一下TL431的Ikamax

楼主:
我查过了,工作在100mA这样感觉上有风险,却是TL431的工作电流范围;另外买了几十台,都是这样的设计,目前只有这一台是烧坏的,我想分析下原因,看使用上或者说负载对这种情况有何种影响

楼主:
补充一下,TVS管短路,测量阻抗只有0.2R,表面没有明显烧黑的痕迹,不明确是何原因造成短路,该TVS管也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老化使用。

网友C:
应该是初级的反馈开路造成输出电压持续上升。

网友D:
反馈出问题了,现在是相当于开环状态,输出电压会无限大,所以把输出的滤波电容也击穿了。查一下反馈电路,也有可能是控制IC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馈出问题了,现在是相当于开环状态,输出电压会无限大,所以把输出的滤波电容也击穿了。查一下反馈电路, ...

反馈端出问题就有可能是TL431的KA端先短路,然后后级电压无限大,击穿滤波电容,烧坏限流电阻的吧

网友E:
C18漏电吗?去掉它

网友F:
九楼正解!…从现象看:过压引起的,其它问题不在此讨论…

网友G:
如果是AC24V输入,TVS二极管建议用SMBJ43CA-TP。Vishay的TVS管一般货期至少需要8周。目前市面上许多都是稳压管芯片封装而成的假货。建议检测一下TVS管性能。

楼主:
是DC24V,我问了供应商说是国产vishay。。。感觉很有可能TVS也不靠谱;有另一块板也是上电短路,电源没坏,TVS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