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学习arm,请教一个关于S3C44B0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请问系统片选和地址空间分页是在哪里(底层驱动中吗?)设置的?例如说BANK1设置为控制74HC573,BANK3设置为控制1602液晶是如何做到的。它们是共用芯片的同一组引脚吗?

网友A:
片选区分,公用其他的引脚,配置一般放在驱动里面,其实追根究底还是直接配置寄存器了

楼主:
哦,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