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受控源

楼主(2013-03-26):
一.定义
独立电压源的电压和独立电流源的电流都是定值或是确定的时间函数。
电路中除了作用有独立电源外,还往往含有受控电源。受控电压源的电压和受控电流源的电流不是独立的,而是受电路中某支路的电压或电流控制的,所以也称为非独立源。
受控源有两对端钮:一对为输入端钮,另一对为输出端钮。输入端钮施加控制的电压或电流,输出端钮则输出被控制的电压或电流。因此,理想的受控源电路有四种,如图1-6-1所示。其中图(a)为电压控制电压源(VCVS),控制量为电压u1;图(b)为电流控制电压源(CCVS),控制量为电流i1;图(c)为电压控制电流源(VCCS),控制量为电压u1;图(d)为电流控制电流源(CCCS),控制量为电流i1。图中的菱形符号即表示受控源,以与独立源的符号相区别;μ,γ,g和α为有关的控制系数;μ和α为纯树,γ具有电阻量纲,g具有电导量纲。当这些控制系数为常数时,则为先行受控源。我们以后提到的受控源都是指线性受控源。表征理想线性受控源输出特征的数学方程分别为:
              VCVS :u2=μu1;
              CCVS :u2=γi1;
              VCCS :i2=gu1;
              CCCS :i2=αi1;

图1-6-1 理想线性受控源电路
二.受控源的性质
受控源具有两重性:电源性和电阻性。
1.电源性:由于受控源也是电源,因此它在电路中与独立源具有同样的外特性,其处理方法也与独立源相同。但应注意,受控源与独立源在本质上却不同。独立源在电路中直接起激励作用,而受控源则不是直接起激励作用,它仅表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控制量存在,则受控源就存在;若控制量为零,则受控源也为零。
2.电阻性:只含受控源的电路可用一个等效电阻代替,而且此等效电阻可能为正值,也可能为负值,这就是受控源的电阻性。http://bbs.dziuu.com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