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0.2mA电流进行I/V转换,请问使用OPA657可以吗?AD620呢?

楼主(2013-03-26):
0.2mA电流进行I/V转换,请问使用OPA657可以吗?AD620呢?青大家多多指教,我现在做毕设,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

网友A:
找个精密性的OP搭成TIA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信号源指标?

设计的功能要求?指标要求?

网友C:
I/V转换看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飘移电压,还有基流等。

网友D:
TI的OPA333,ADI的AD8551, SGMC的SGM8551,同一级别的高精度运放,都可以用
反正是做毕设,不用考虑其他商务上的事情

网友E:
测量精度都没说

网友F:
串个电阻,不就实现I/V转换了吗?如果要放大,既然精度没要求,我看358、324就足够胜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