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集电极和发射机接反会怎么样?

楼主:
兄弟们,请教问题:图片中的led都可以亮吗?NPN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2013-03-26):
放大系数会变得很小。

网友B:
顶LS。。。只是放大系数变小,似乎没有其他什么效果

网友C:
先把正常接法玩好了再说吧

网友D:
下面的三极管处于倒置状态,非常容易饱和(饱和电流小),实际使用的时候BE之间很容易击穿。
要具体分析原因的话 要从三极管的三个级的不同构造来分析。 E级掺杂浓度高,C级接触面积大因而饱和时能接受大量电子。如果倒置的话E级接触面积相对较低,不能接受大量电子因而饱和电流小。

网友C(点评):
容易饱和与饱和电流小是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把正常接法玩好了再说吧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饱和时允许通过的CE的最大电流比较小。

网友C(点评):
是参数含义含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饱和时允许通过的CE的最大电流比较小。 ...

除反向贝塔,反向耐压明显降低外,反向饱和压降,反向穿透电流等也有所降低
你的“饱和时允许通过的CE的最大电流”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反向贝塔,反向耐压明显降低外,反向饱和压降,反向穿透电流等也有所降低
你的“饱和时允许通过的CE的 ...

指的是方框中的这个电流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指的是方框中的这个电流值

关于Icm,
若以结特性失效定义,因通常Ic≈Ie,必Icm=Iem.反向应用何来“允许通过的CE的最大电流比较小”一说?
若以放大特性降低定义,则因完全没有数据,或大或小不得而知,怎敢肯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Icm,
若以结特性失效定义,因通常Ic≈Ie,必Icm=Iem.反向应用何来“允许通过的CE的最大电流比较小” ...

由于三极管倒置时放大系数小,所以如果要达到Icm的话Ib肯定会很大,而由于bc之间的接触面积大,基区又薄,很容易击穿损坏。这是我的理解,您怎么看?

网友C:
Ib再大,(功耗)亦忽略不计;“接触面积大,基区又薄,很容易击穿损坏”——完全的想当然,丝毫没有依据

楼主:
实际我只是做一个开关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b再大,(功耗)亦忽略不计;“接触面积大,基区又薄,很容易击穿损坏”——完全的想当然,丝毫没有依据 ...

饱和时Vbe是0.7v,Ib大了功耗怎么可以忽略不记呢

网友C(点评):
Ib能大到哪儿去,就算能与Ic相比,总功耗还是远未超出 不过,你要非得咬着不放口,也行

网友E:
首先,电流放大率会大幅减少到20以内。其次,不用太高电压就击穿,能当稳压管使

网友F:
两个可能都不会亮,第二个看LED的正向电流是多少,集电极1K电阻可能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b再大,(功耗)亦忽略不计;“接触面积大,基区又薄,很容易击穿损坏”——完全的想当然,丝毫没有依据 ...

我说啥您都说我不对,那请您给讲讲为啥三极管处于倒置状态时,容易被击穿吧

网友C(点评):
接触大基区薄,与易击穿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b再大,(功耗)亦忽略不计;“接触面积大,基区又薄,很容易击穿损坏”——完全的想当然,丝毫没有依据 ...

基区薄和击穿没有关系吗? 那您给说说 倒置的情况下是怎么击穿的呗~

网友G:
第一个图,LED会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