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难道ST公司在忽悠人?STM32L151系列单片机Unique ID不唯一

楼主(2013-03-26):
最近用到ST低功耗产品 STM32L151这款芯片,在使用Unique ID做应用时,发现竟然有相同的ID出现。之前用过几万片STM32F103C8T6 和STM32F107VCT6也没发现这个有重复的,现在这个STM32L151刚生产了几十个样,就出来了重复ID,真坑爹呀。

3.15不知道保护我们这消费者不,难道STM32系列也开始有仿品出现了?

网友A:
STM32L151芯片有相同的ID出现,确实比较奇怪。STM32L151芯片的完整型号是什么?
最好发2张图片来看看。

网友B:
这个不会的.

网友C:
的确是有些奇怪

网友D:
发几张图片看看,无图无真相

网友E:
应该不是ST公司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没必要吧。96位呢,用到地球毁灭都可以了。

网友D:
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发几张图片看看,无图无真相

上几张图看看吧

网友H:
LZ的芯片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I:
估计被改过

网友I:
外面的人有改这个的软件。

网友J:
估计是被翻新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H:
LZ的芯片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

应该不是找正规的代理商买的

网友L:
应该不会的   上张图  大家看看   呵呵

网友M:
感觉不太可能,相信ST,建议去正规渠道购买。

网友N:
STM32L151芯片的ID地址和STM32F103的地址不同。

网友O:
不会吧。最近正在用呢!

楼主:
想看芯片的图,还是96位的ID编码。我用量也不小,走的肯定是正规渠道。

楼主:
这是重号的两个芯片

网友P(2016-05-13):
STM32F103C8T6也发现ID重复问题。

网友Q:
1.找 fae确认问题.
2. 写一个软件,找出有问题的芯片,换芯片.
3.如果**的拿到一个相同 id 的,那他太幸运了,高兴了半天,然后发现又不行了...这样对你有好处...不稳定是**者最怕的

网友R:
楼主请上图说明,无图无证据。毕竟也有遇到过数错UID的客户。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是重号的两个芯片

需要提供你读到的UID,而不是芯片上的丝印。看这个能看出什么?

网友S:
大哥,芯片上印的数据不是UID,UID是指通过烧录软件读出来的96位才是UID,这个重复了才是大事.

楼主(2017-05-06):
嗯,当然是通过软件读出来,外观上的是批号,批号重复太正常了.现在还发现stm32f407vet6和stm32f407vgt6,e/g的flash空间和ram都一样.st只是在价格上有不同,胡弄人呀.都买vet6便宜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