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路出现尖峰脉冲,怎么抑制,去除!!

楼主(2013-03-26):
现在测量一个产品,供电是8~36V直流,选的24V,但是产品有一个超级电容,用的是带PFC的开关电源供电350W/24V,在给产品上电和断电的瞬间出现了一个2ms左右的瞬间大电流将近2A,反复多次,直接把产品给废掉了,产品上面的保险丝是2.5A的,,我在给产品供电前只加了一个2A的保险丝来保护,没效果,测试保险丝没烧掉,产品保险丝没烧点,其他芯片却挂了,产品已经烧掉好几个了,产品在超级电容充电完成之后工作电流大约0.1A,求方案,如果用RC回路,R应该选多大,C要怎么选啊?或者是别的什么电路。
如果只加电感在电源输出端有用吗?电感要选多大呢?或者说有什么好推荐的可以买的直接拿来用可以抑制这个尖峰脉冲的也可以(抑制器什么的)。因为一次要测试几十个产品,如果我每一路用限流电阻可以吗?直接在开始的时候就把电流限制住是不是可以?或者是我降低供电电压效果能改善吗?
我对模电这方面现在还是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头绪:'(,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好的方案倒是没有。帮顶!不过,可以试试在输出的VCC的线上加磁环或者磁珠,可以有效去除尖峰。以前做电源时用过。不过没有你那个巨大的电流……

网友B:
有些干扰磁环可能处理不掉,还可以对输出进行隔离或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干扰磁环可能处理不掉,还可以对输出进行隔离或滤波处理

输出隔离?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一路都要隔离啊?用什么隔离啊!我是想把那个超级电容引起的尖峰最好能够吸收掉,

网友B:
有DC/DC模块

网友C:
百度搜   软启动
         软启动电路

网友D:
楼上正解,楼主的DC电源相当于直接接大电容负载,开机瞬间负载端基本接近于短路,要限流启动的说。

网友E:
1,检查布线,布线是否合理,很多情况下这种事情都是布线不合理造成的,建议检查关键节点的电容部分的布线

2,检查电容,关键部分的电容若长时间多次受这样的冲击,是否有老化或损坏,如果有现象表明电容有异常,请务必更改启动方式

3,增加浪涌管,在芯片电源电流流入的部分提升可靠性等级,增加浪涌管或压敏电阻

4,更换供电模式,使用有软启动功能的DCDC或LDO,使上电过程得以保证

5,更改设计后复查MCU等带有RESET的电路是否正常,有无需要调整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