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指令

楼主(2013-03-26):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楼主:
什么地方用?

网友A: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楼主:
就这些了?

网友B: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在延时的时候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