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表面的字已摸掉。。。

楼主(2013-03-26):
如何分别82FG216和82FE216

网友A:
默认振荡器不同,写个while(1),看看晶振振不振,不振的是FE

网友B:
硬件ID不同,写个程序读一下

网友C:
ALE不同,写个程序也可以测

网友D:
还有,供电电压,你给它3V还能工作的,就是FG的

网友E:
很多方法哈^_^

网友F:
用U2实测结果, 无论选FG216还是FE216,一样可以写入,且可以运行.

网友G:
也就是说两IC内部的IAP引导程序是一样的.

楼主:
是啊 ,在3.3V情况下,同样也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F:
完全正确

楼主:
多谢大家,晚安啊

网友H:
写个程序读下就可以判断

网友H:
拿到华强北开片也可以看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