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我自己写了一个AD采样的程序,运行时发现采样不对,后来看了例程 发现我的程序没有下面两行代码!(我还没把下面的代码加进去调试,天冷躲被窝 等明天调 呵呵 所以不知道加进去能不能有用) 可是对着资料上看没明白配置这几位的作用是什么,不加这两句行不行呢?里面的带限和模拟电路电源是什么意思啊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0表示带限和参考电源关,3表示带限和参考电源开
        for(i=0;i<10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ADC内核的模拟电路的电源开
        for(i=0;i<5000;i++)        NOP;

网友A:
肯定要把参考电源打开啊,输出电压是根据参考电压乘以一个系数得到的,具体可以看一下AD转换的公式。

网友B:
这个延时的作用是等地啊系统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