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E7242—G相关问题总结及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3-03-26):
为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特将源码共享!
一般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大部分朋友可能是在看着TLE7242-2G的资料,却用着TLE7242-G的芯片,所以请务必确认您用的芯片是不是2G;
2> TLE7242-2G请带载测试。
虽然源码已经通过测试,但是不能保证能够完全适合您的工程,故源码仅供参考!
请需要的朋友在下载源码的时候,留下你宝贵的脚印,方便以后需要帮助的朋友寻找帮助!

网友A:
没用过TLE7242,建议先排除硬件问题,再来看软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目前上述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信息返回都应经正常,但是现在输出口没有波形!请做过的或者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帮帮忙!目前我认为是初始化问题,但是官方的Datasheet上并没有对于初始化流程有什么明确的介绍!

网友B(2013-05-22):
请问是如何解决没有返回信号的,我是初学者,也遇到没有返回信号的问题,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C(2013-10-25):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目前上述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信息返回都应经正常,但是现在输出口没有波形!请做过的或 ...

你好,我也用了这种芯片,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你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能留个QQ号吗?请教一下,我的QQ:7565661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用了这种芯片,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你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能留个QQ号吗?请教一 ...

问题已经解决了!板子是自己做的!QQ:270169987

楼主(2014-09-27):
已经源码共享,有需要的朋友请拿走!虽然源码已经通过测试,但是不能保证能够完全适合您的工程,故源码仅供参考!

楼主:
带走源码的朋友可以留个脚印!

网友D(2014-11-08):
感谢楼主,正在搞7242-2G

网友E:
求助:Int.Preload这个值是瞬态模式进入稳态模式的积分项预装值,这个值应该表示一个占空比,我想知道这个值是怎么表示占空比的,它是一个12位的数,是直接表示,比如写98表示98%??还是Duty Cycle=Int.Preload/(2^12-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助:Int.Preload这个值是瞬态模式进入稳态模式的积分项预装值,这个值应该表示一个占空比,我想知道这个 ...

后者!

网友E(2014-12-12):
引用 楼主:
后者!

谢谢,那数据手册37页里的式子:Preload=IntPreloadValue*CurrentSetPoint*2^8  ,是什么意思呢?我没看出这到底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网友F(2015-01-23):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我拿来看看能否移植到8242-2l

网友G(2015-05-03):
请问楼主SPI Message #10里的current read是不是指的TLE7242—G的反馈电流,即设定的电流值?

网友H(2015-09-28):
请问楼主  颤振怎么添加的?你的源码里好像没有给值。我现在也在用这个但是颤振就是添加不了?想请教一下

网友I(2016-05-15):
学习了,正在用这个

网友I:
楼主用的是哪一款mos管啊,我的系统电压是24V的,可以推荐一款吗

网友I(2016-08-01):
同上,命令6的两个值,瞬态的阀值和预装载值,真的不明白,能否指点一下用法,谢谢

楼主:
由于该项目已经结项太长时间,很多内容已经记不得了!请有问题的朋友寻找留下足迹的小伙伴们,相信他们会给予你更好的帮助!也请解决这个问题的小伙伴们留下足迹,方便后边有问题的小伙伴寻求帮助!

网友J(2016-12-16):
引用 楼主:
已经源码共享,有需要的朋友请拿走!虽然源码已经通过测试,但是不能保证能够完全适合您的工程,故源码仅供 ...

兄弟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您提供的源码下载后打不开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回头我加你!

网友K(2019-01-08):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颤振怎么添加的?你的源码里好像没有给值。我现在也在用这个但是颤振就是添加不了?想请教一下 ...

你好,最近遇到颤振功能无法实现的情况,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L(2019-05-07):
记录一下,希望能解决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M(2020-06-01):
关于TLE7242-2G芯片,刚开始使用,谁能加个好友,帮解决解决技术问题?谢谢

网友M:
您好,下载了您的源码,之前我也写过一些。有些技术问题,想请教,不知是否能加个微信或者QQ

网友N(2020-09-24):
您好!看到论坛上,您那边调通了TLE7242,目前想向您请教一下,我这边SPI有些问题,无论我发什么数据,SPI收到的都是0x0000,一直是低电平,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我尝试了两种发送方式,1种是8字节,发四次,一种是16字节,发两次。这两种方式收回来的都是低电平,0x0000。

网友O(2022-12-22):
我在研究8242

网友P(2025-12-23):
引用 网友N:
您好!看到论坛上,您那边调通了TLE7242,目前想向您请教一下,我这边SPI有些问题,无论我发什么数据,SPI ...

您好 解决了吗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