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关于STM8的SPI做从机

楼主(2013-03-27):
有人用STM8的SPI做过从机模式吗?我写了个从机的程序,返回的值一直都是0,求高手协助,谢谢

网友A:
SPI 的从机模式, 由于是被动接受, 你必须得保证, 有外面的主机给它发了数据.

网友B(2013-08-30):
你知道SPI的工作原理么?你从机必须要有外部时钟给他,他才能跟主机进行数据通信啊!而且SPI的工作模式有很多种,有单线双向模式下的主从机,双线双向,单线单向等,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机要想获取主机的信息,那得主机向从机发送时钟信号,SPI_DR的数据才能传递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