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IC

楼主(2013-03-27):
  小弟要做一个电压5V,可输出电流为5A的电源,但不知道用什么IC,想请大虾们指导一下,以前做的都是一些小功率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啊!!!!!!

网友A:
输入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啊

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啊

不好意思,版主,刚刚的描述有些不妥,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用220V的输入,转换到几十幅的直流电后通过电源ic再稳压到我所需要的5V,设备要求最大输出电流达到5A

网友B:
输出25W的开关电源,应该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由衷的感谢版主!小弟刚刚起步,得你多次指点,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