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运放工作状态

楼主(2013-03-27):
图中TIP31是大功率BJT.

1.图中引入的是什么反馈?
2.当我上电时候,运放是线性状态还是饱和状态,为什么?
3.当我阻转电机,电机是线性状态还是饱和状态,为什么?

网友A:
1、电流串联负反馈。
2、线性状态或饱和状态。①当电机电流比较小时,负反馈电压小于输入电压,运放处于饱和状态。②当电机电流足够大时,负反馈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负反馈电压不会大于输入电压,否则运放的输出就会减少,从而减少电机电流),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
3、线性放大状态,原因与2②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串联负反馈。
2、线性状态或饱和状态。①当电机电流比较小时,负反馈电压小于输入电压,运放处于饱 ...

多谢回复。我有如下疑惑哈。还望指点迷津。

刚上电时候,如果电机电流很小,为什么运放会是饱和状态,输出高。。是电机空载电流决定了运放的输出?还是运放的输出决定的电机空载电流?引入负反馈,不是一定会工作在线性区放大状态么?

网友A:
比如说电机空载电流是20mA,那么R12上的压降只有20mA×27Ω=0.54V,如果输入电压是1V的话,那么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间的电压差就有0.46V(输出电压就会不断升高,直至饱和、限幅),就不满足运放线性状态的“虚短”,所以运放就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A:
直流电机的电流受两方面影响:1、电机轴上的负载大小。2、电机两端的电压。但主要是受负载大小的影响。如果忽略电机绕组电阻的影响的话,那么电机的电流大小与负载轻重成正比。转速与负载电压成正比(严格的说是转速与电机的反电势成正比,如果忽略电机绕组电阻等影响,则反电势近似与电压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电机空载电流是20mA,那么R12上的压降只有20mA×27Ω=0.54V,如果输入电压是1V的话,那么运放的两个 ...

多谢回复。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电机开始空转的电流会是20ma,运放为什么不控制输出电压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让电流为为19ma 18ma等等。

网友A:
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虚短”成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电机开始空转的电流会是20ma,运放为什么不控制输出电压让三极管工作在 ...

你输入的电压1V是想要电机有1V/27Ω≈37mA的电流。但电机由于空载,只有20mA的电流(这个由电机本身的特性决定),那么运放的输出只有不断的提高输出电压,指望三极管的输出电流提高,但是其电流受限于电机的特性,无法提高。最终只有饱和。并不是你说的让电机电流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电压1V是想要电机有1V/27Ω≈37mA的电流。但电机由于空载,只有20mA的电流(这个由电机本身的特 ...

qzlbwang的理论永远是那么容易让人理解!大致懂了。我在想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虚短”成立。

虚短 虚断 是 运放线性工作的 充要条件 对吧。

网友B:
非要把图倒过来吗?看得好不习惯,地线在上,电源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把图倒过来吗?看得好不习惯,地线在上,电源在下!

  却是我看着也很不习惯。

网友C:
图中U3不是FET的电气符号,怎么成了BJT,难道是新的表示方法

网友D:
     这是一个简单电机的过流保护电路吧!记得曾经用电机时,使用过这个!

网友E:
电流大于1/2.7=37ma时BJT关断  是起到过流保护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大于1/2.7=37ma时BJT关断  是起到过流保护的功能~

你确定会关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简单电机的过流保护电路吧!记得曾经用电机时,使用过这个! ...

网友G:
你确定你这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你这能工作

可以工作,只要在电机阻转时候,把1V变小,就可以实现保护电机。

网友H:
VI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