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功放IC的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13-03-27):
下图是TDA8945S,单BTL功放,我不明白输入部分怎么接。音频口出来时三根线,左声道、右声道、地。这里我只用到一个声道,假如说是左声道吧。那么我只需要接左声道线和地线。但是这里有两个耦合电容。问题来了。我音频源和功放电源就不共地了。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
从图上看,它需要输入平衡差动输入信号。你可以试IN-(或IN+)隔直流接地,也许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它需要输入平衡差动输入信号。你可以试IN-(或IN+)隔直流接地,也许能成 ...

IN-直接接信号源的地,然后IN+通过电容耦合接信号源对吗?试试的话会不会把我电脑音频口给烧了啊。

网友A(点评):
该打!不是直接接地,而是隔直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它需要输入平衡差动输入信号。你可以试IN-(或IN+)隔直流接地,也许能成 ...

隔直直接接地,那么两个地就没有连在一起了啊。浮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但是我的音频源,跟功放IC是分开供电的,着这两个地如何连接到一起呢?

网友A:
两个地可以无连接

楼主:
好的,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