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怎样增大电路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3-03-27):
目前输入电压为12v,输出反馈到输入端,当没有输入电压时电池输入电压同时输出,当有电压输入时输出电压同时给电池充电,输出电压都可以达到要求12-13v,但是在输出端加入500mA的负载之后,电压明显下降,只有8v左右,请问该如何在接入负载的情况下同时保证输出电压为12-13v?因为是新手,刚注册,没有悬赏分,希望各位高手能慷慨解答,谢谢!电路图如下:
(芯片依次是7809    lm2587-adj,第一个head2是输入电源,第二个head2是电池图片不是很清晰,望见谅)

网友A:
电路很奇怪啊,为什么2578输出要给7809 呢?
我的理解是输入电源是外部电源,同时给电池充电,同时供给2578 得到后端需要的12V 是否这样?

网友A:
电池电压是多少范围的 什么类型
当7809给电池充电的时候 充电电流有多大,还要供2578  ;2578还要接0.5A负载, 那7809输出不够,电压当然下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是多少范围的 什么类型
当7809给电池充电的时候 充电电流有多大,还要供2578  ;2578还要接0.5A负载, ...

电池类型是7.4v,2AH的,当电池供电时,输出端要给0.5A的负载供12v电,同时还要给前端电源供12v电,请详细说明一下为何电压会降低,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A:
你的设计有问题
1:7.4V 2AH 锂电 你不能用7809这么充,至少做产品是不能这样的.
2:电压为什么会降,这个你自己先搞明白各个点的电流是多少然后自己想 7809 输出多少电流,电池充电需要多少电流2578 升压输出12V 0.5A 需要多少电流, 各个点损耗多少你要心中有数.
不了解你的整个电源系统是如何的,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B(2013-05-25):
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哈…

网友C:
功率不够,本崩溃了,P=(U*U)/R   功率小了,电压就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