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高温驱动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27):
工作流程:50V_IN输入50V直流电,上位机发完命令后(载波在50V直流电上),单片机置TR1或TR2为高(同时只有一个置高,之后单片机不响应所有中断了),
                 然后50V直流电会升至230V给负载供电(5秒)。

目前问题:高温试验到175度就会出现逻辑上让Q1导通,但是230V(300mA)一旦加上Q2也就随之导通了(考虑是驱动三极管漏电流引起的)。

因为电路板较小(19mm*50mm)已经全部焊接完成正在调试,现在想在这个电路基础上看能通过小的改动解决问题。谢谢坛子各位了,在线等了!

网友A:
减小R13至22k甚至10k
同样适当减小R3至10k
需要注意的是最好重新验算一下

楼主:
R2和R3各并了一个22k的加温试了还是不行,不过挂这示波器探头,一会不带示波器探头再试一次了,估计管子极限是150度,到了175度漏电流翻了几倍。

另外R12,R13应该也减小到1k左右吧?

网友B:
IRFR9310不能工作在175度吧。他的最高温度应该在15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和R3各并了一个22k的加温试了还是不行,不过挂这示波器探头,一会不带示波器探头再试一次了,估计管子极 ...

不要猜谜了,按每10度增一倍Icbo重新计算一下

楼主:
3q了各位,是150度的,没办法,硬往上加温用了,还好是短时工作,问题不大了呵呵PIC的85度到175都没问题,频率降低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猜谜了,按每10度增一倍Icbo重新计算一下

这个是经验值吗?还是有什么公式计算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