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截止问题

楼主(2013-03-27):
      我们采集的信号,经过5倍放大后AD采样,采集人体血压波形。
大部分人体的脉搏信号都正常,但是有些人的会出现波形截止问题,严重的上下都截止。
     一种情况是可能那个人的波形就是很大,但是有没意可能是运放在临界稳定状态??
    这种不稳定状态,是否有可能出现我这种导致输出波形截止失真的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感觉从传感器过来的信号放大5倍应该不大,不过还是建议提高运放的工作电压试试。

楼主:
说错了,不是5倍,是40倍。大部分的情况都正常,只是偶然有些病例会出现截止失真

网友B:
考虑最大输入信号的情况下,也不会进入到非线性区就得了。

网友C:
如果已经是用的轨对轨运放,只有提高工作电压或者降低放大倍数两个解决方案了

网友D:
提高运放供电电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一般而言是你的信号输入过大导致的。你可以用多级处理。至于失真的问题,是要考虑最大输入情况下,运放不饱和。

网友F:
先适当降低增益看看,注意要先排除干扰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