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3-03-27):
系统由三块数字信号板、一块模拟信号板和一块母板组成,模拟信号板和三块数字信号板通过母板连接。
由于模拟信号板对于数字信号板产生的干扰比较敏感,所以将数字信号板和母板放在金属壳内进行屏蔽,
同时将模拟信号板也通过另外一个金属壳进行屏蔽,两个金属机壳直接用螺钉固定在一起,整个系统的机壳与信号地相连。
测试时发现当模拟信号板放在小屏蔽盒内(上图)时噪声很大,当它不放在小屏蔽盒内进行屏蔽时(下图)噪声却很小。
为什么模拟信号板屏蔽后的效果反而不好了呢?

网友A:
先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清楚,此外再考虑屏蔽接地。

网友B:
可能是屏蔽地没有连接好的原因,内部的信号地最好不接外壳,或者通过高压电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板的屏蔽壳已经与数字信号的屏蔽壳接到了一起(实际上是通过螺钉固定在一起的),但是效果非常差,还不如不加屏蔽壳的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信号板的屏蔽壳已经与数字信号的屏蔽壳接到了一起(实际上是通过螺钉固定在一起的),但是效果非常差 ...

你说的是模拟板子的屏蔽壳和数字板的屏蔽壳接在一起,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两个屏蔽壳是否接地了,如果没有接地,屏蔽壳不能产生屏蔽作用,反而会引入更大的干扰。

网友D:
1. 把两个屏蔽罩分开,互相之间绝缘。应该是最有效的。
2. 试试去掉电源和外壳的接地线。
3. 改变接地线位置,比如模拟地接外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