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疑难杂症

楼主(2013-03-27):
1.做的一块电路板,调试时烧坏了单片机,测量发现单片机+5V和GND引脚短路,电源电路LM317输出电压非常小,0.8V。
2.拆下坏的单片机后,接上电源,电源电路工作正常,输出5.6V,PCB上单片机引脚电压正常。
3.换上一块好的单片机,接通电源,LM317输出重新变为0.8V,工作不正常,单片机的确是全新的。第一次接通电源,我发现有个电阻直接被击穿导通,拆下此电阻,第二次接通电源,另一个电阻又导通了!再次拆下导通的电阻,第三次接通电源,这次是按键的两个引脚导通!!!
这三个元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端连着GND 一端连着单片机引脚
紧急求助 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不会调试电路,鉴定完毕。会调试电路的,都是装一个单元,调一个单元,哪里有装完了来撞大运的?先装单片机小系统,测整机电流,再装电源,测整机电流和各点电压,再装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调试电路,鉴定完毕。会调试电路的,都是装一个单元,调一个单元,哪里有装完了来撞大运的?先装单 ...

板子调试很久了 工作正常   昨天一不小心烧坏了

网友B:
5V的单片机用5.6V电源,合适么?
单片机哪有那么大负载,需要电源电压高出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的单片机用5.6V电源,合适么?
单片机哪有那么大负载,需要电源电压高出这么多? ...

是有点高 但是这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点高 但是这不是主要问题

先降下来再说。

网友:
LM317的采样电阻有问题

刚刚

网友C:
把317调至4.5-4.8输出 再装单片机
有可能通电瞬间 317输出过高,打坏了单片机

网友A:
先不要再装单片机了,把电源部分测试正确了再说,新装单片机上去,也要检测整机电流,发现异常,马上断电,不能等着看他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317调至4.5-4.8输出 再装单片机
有可能通电瞬间 317输出过高,打坏了单片机  ...

我试一下

网友D:
可以通过换适当的电阻来改变电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电路有问题,需要修改设计电路

网友F:
发图,有图有真相,要无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317调至4.5-4.8输出 再装单片机
有可能通电瞬间 317输出过高,打坏了单片机  ...

已经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降下来再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再装单片机了,把电源部分测试正确了再说,新装单片机上去,也要检测整机电流,发现异常,马上断电, ...

非常感谢。。。。

网友G:
电源很重要吧,芯片被电源搞穿了

网友H:
电阻会短路,我头一次听到。我见到的都是电阻被烧焦,烧黑。这样它阻会变大,不可能变小,更不可能短路。所以我怀疑你那个根本不是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调试电路,鉴定完毕。会调试电路的,都是装一个单元,调一个单元,哪里有装完了来撞大运的?先装单 ...

说得好,我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是全焊接完再调试。总是失败~~

网友J:
非常理解,我也是菜鸟,经常会在各种小问题上浪费大量的时间,还没头绪。所以觉得多动手,多积累经验吧。

网友K:
你这电压高出的也太多了 一般这种芯片供电电压在额定的0.95到1.05之间吧~~~

网友L:
第一,5.6V不至于烧坏单片机,但5.6V时单片机工作会不正常,第二,烧单片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供电电压过高,另一种是供电是负压。按这个思路去检查就对了。

网友M:
地方官方的

网友N:
CPU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5.6V不至于烧坏单片机,但5.6V时单片机工作会不正常,第二,烧单片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供电电压过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