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如何解读DSP程序!

楼主(2013-03-27):
我手里有段完整的DSP程序,因为刚刚涉足DSP,所以不知道如何去解读程序,从哪里下手,如何与硬件结合,看了很久都没能吃透程序的内容,请教大虾知道迷津!谢谢!

网友A:
能否把你的程序贴出来,大家一起看看呢,你这样说大家都很难明白

网友B:
芯片外围电路你知道的吧?
程序要实现什么功能你知道的吧?
剩下的就是对照datasheet看配置了吧?

网友C:
建议你用ccs打开   这样可以方便查看相应的函数  关于dsp方面的寄存器配置  这个必须了解一下DSP了
别急  慢慢来  多看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