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HDMI口的输出速率计算方法!

楼主(2013-03-27):
我只知道VGA口的计算方法,却不知道HDMI口的计算方法,VGA的计算方法如下:
假定VGA的输出是RGB格式,图像分辨率为800*600,那么每一帧的数据量为:
800*600*3=480KB*3=1.44MB/帧。实际操作的时候,VGA口输出RGB格式的帧率虽然为70Hz,但是只输出30帧的数据量,在显示时增补为70Hz而已,所以实际的速率为:、
1.44*30*8=345.6Mbps
HDMI口按理说应该传输的数据速率比VGA口高,可是感觉算法应该还是跟VGA一样,如果算法一样的话,那传输的数据速率岂不是和VGA一样高了?
求高手解答。

此问题已解决,详情请见:
http://bbs.**/jishu_357499_1_1.html

网友A:
HDMI是有4对差分线,传输的是数字的,VGA传输的是模拟的R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是有4对差分线,传输的是数字的,VGA传输的是模拟的RGB。

这个我知道啊,So怎样算它的输出速率呢?

网友B:
HDMI的线是有4对传输通道组成,其中1对通道是时钟通道,另外3对是TMDS通道(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他们的传输速度分别为3.4GBPS。那么3对就是3*3.4=10.2GPBS。需要更具体的数据请自行查阅HDMI的sp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的线是有4对传输通道组成,其中1对通道是时钟通道,另外3对是TMDS通道(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他们的 ...

你提供的速度只是最大速率吧~我想知道实时速率,即由显示的分辨率与刷新率决定的实时速率~

网友C(2014-09-03):
引用 楼主:
你提供的速度只是最大速率吧~我想知道实时速率,即由显示的分辨率与刷新率决定的实时速率~ ...

学习一下,这个频率让我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