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HDMI口或VGA口输出的信号一般压缩比最大达到多少不影响还原出的效果?

楼主(2013-03-27):
即人眼看着没太大区别的最大压缩比,采用H.264标准进行数据压缩!~

网友A:
H264是由国际电信联盟(ITU-T)所制定的新一代的视频压缩格式。H264最具价值的部分无疑是更高的数据压缩比。在同等的图像质量条件下,H264的数据压缩比能比当前DVD系统中使用的 MPEG-2高2-3倍,比MPEG-4高1.5-2倍。正因为如此,经过H264压缩的视频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所需要的带宽更少,也更加经济。在传送标清活动图像用MPEG-2压缩需要6Mbps的传输速率匹配时,H264只需要1Mbps-2Mbps的传输速率。举个例子,原始未压缩视频文件的大小如果为88GB,采用MPEG-2压缩标准压缩后变成3.5GB,压缩比大约为25∶1,而采用H.264压缩标准压缩后变为879MB,从88GB到879MB,H.264的压缩比达到惊人的100∶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H.264在具有高压缩比的同时照样还拥有高质量流畅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