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间距

楼主(2013-03-27):
如图所示,安全间距是指H1还是H2 ?

网友A:
目测H1      不过不确定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B:
H2,H1是阻焊的间距,这个间距是根据加工工艺来定的,于H1>0.15mm,H2>0.15mm为一般加工工艺,如果是手机上可以到0.06mm

网友C:
H2吧,紫色外圈 是阻焊层。。。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