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3-03-27):
你好,我请教我要使用STM32的芯片实现首先初始化后启动串口接收GPS数据存到RAM里,判断RAM满没有,满了写SD卡里不满就进入STOP模式,设置RTC闹钟1分钟唤醒一次,系统继续上述功能。我看见好多人说唤醒后还要从新初始化设置是么,还有,我第一次调这种省电模式,不知道自己写的对不对,这种模式能够在线观察么,观察到什么情况是对的呢?对不起,我很菜呵呵,谢谢了,打扰你时间了!

网友A:
低功耗   主要是一些寄存器的设置  看一看技术手册   问题不会很大   低功耗   个人建议使用430单片机  比较好一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