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检测到霍尔信号 换相后电流为什么很大??

楼主(2013-03-27):
无刷直流电机检测到霍尔信号 换相后电流为什么很大,空载低转速都能达到2A左右,用买的控制器空载低转速只有0.3A左右,这是怎么回事,程序中检测到霍尔信号变化后,是不是要立即换相??高手指点下啊…小弟是菜鸟刚接触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A:
霍尔信号变化后, 当然是要换相了。
空载低转速都能达到2A左右,是不是相序有问题,电机运转和调速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信号变化后, 当然是要换相了。
空载低转速都能达到2A左右,是不是相序有问题,电机运转和调速正常吗? ...

电机运转声音不对,调速也不行,速度上去电流就会很大

网友A:
看来相序有问题

网友B:
还是用买的好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提出了问题,大家一起出策出力,解决了问题,希望说一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D(2014-04-06):
应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E:
楼主你自己藏着掖着吧,如果换向没问题,那很可能是霍尔安装误差。

网友F(2014-11-12):
楼主好小气,解决了都不和大家分享

网友G:
看样子是换向问题

网友H(2015-01-25):
..........没作死区么~~

网友I:
楼主不分享,应该是问题太简单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