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导通瞬间的超级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3-27):
没救?妈的毛刺都戳到天花板了。

网友A:
来个漏电了

网友B:
MOS管开通瞬间,由于导通内阻极小,故会产生很大的di/dt,即类似尖峰脉冲,对下桥产生干扰。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增加续流二极管和高频电容以提供尖峰电流世放回路,再就是在电路设计上加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C:
测量哪个位置的波形?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哪个位置的波形?负载是什么?

漏极,负载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开通瞬间,由于导通内阻极小,故会产生很大的di/dt,即类似尖峰脉冲,对下桥产生干扰。一般的解决方法 ...

是在关断的时候有尖峰,加续流二极管无效,高频电容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开通瞬间,由于导通内阻极小,故会产生很大的di/dt,即类似尖峰脉冲,对下桥产生干扰。一般的解决方法 ...

都说没办法解决

楼主:
这是改正后的波形

楼主:
我的负载还是阻性负载

网友D:
存在分布电感

网友E:
楼主贴个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F:
贴个电路图吧

网友G:
想到了TVS 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