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的EFT脉冲群的问题

楼主(2013-03-27):
在一款产品中有用到线性电源,在做EFT脉冲群的时候,在等级3即2KV或者等级4即4KV的电源端加脉冲时,单片机有复位或者死机的状态,看哪位有改善这种电路的办法?在单向负电压或者两向电压加脉冲的时候问题多

网友A:
可以采用:
1、输入增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2、输出增加DC/DC模块和磁珠

网友B:
单片机的电源端有靠近PIN脚放置104类的退藕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电源端有靠近PIN脚放置104类的退藕电容吗?

单靠系统内部的退耦可能处理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电源端有靠近PIN脚放置104类的退藕电容吗?

这个肯定是有的,现在要在此基础上增加最小的成本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
1、输入增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2、输出增加DC/DC模块和磁珠

这样做来的话成本就很大了,现在要在此基础上增加最小的成本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单独加隔离应该就可以处理掉

网友A:
安装磁环试一下,成本比较低

楼主:
我想给+5V端加一磁珠,磁环还没有用过,请版主指导。
磁环和磁珠的规格如何选?价格如何呢?

网友A:
磁环与磁珠的作用一样,磁珠是焊接在板子上,串接在电路中的,磁环可以串接在线缆上,价格都不贵

网友C:
磁环解决共模,磁珠解决差模。可以在变压器后端整流后加TVS和MNC做一下测试。

网友A:
隔离处理是比较好的

网友D:
隔离处理

网友A:
磁环可以滤除一部分干扰

网友A:
低压电源容易受到脉冲群干扰的影响,一般可以通过隔离和滤波的方式进行解决

网友A:
铁氧体磁环对脉冲群的抑制效果比较好

网友E:
首先把输入处理好,再看看单片机的输入电压和信号之间有没有干涉

网友A:
一般应采取隔离,避免之间的干扰

网友:
。。。。。。。
光贴电路出来有什么用啊,还是部分电路。无语

网友A:
与测试设备的布置有很大关系,按照标准布置,出现问题再考虑防护的问题

网友F(2017-11-30):
铁氧体磁环帮助你

网友G:
不加专用滤波器几乎无解。

网友H:
变压器电源设计还有EFT问题
我也真的醉了
变压器滤除EFT是效果最好的

网友I:
瞬脉冲试验时,我们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不是系统复位或者死机。在计量脉冲个数时,会丢,当时使用的方法是在电源线套了一个磁环,问题才得以解决。

网友J:
在LN之间加一个突波电容250V的就可以了

网友K(2018-02-05):
先不说如何处理EFT,单说死机状态,就说明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没看门狗!
谈到复位状态,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有1000pF电容吗?

网友K:
你的PCB有完整地平面吗?什么样的叠层设计

网友L(2018-05-24):
引用 网友I:
瞬脉冲试验时,我们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不是系统复位或者死机。在计量脉冲个数时,会丢,当时使用的方法 ...

加个磁环不是成本会增加比较多?还要有其它尝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先不说如何处理EFT,单说死机状态,就说明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没看门狗!
谈到复位状态,单片机的复位引 ...

不是硬件独立的看门狗也会死机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EFT主要是共模干扰,共模扼流圈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EFT测试L和N时应该是差模信号吧?

网友M:
这么多挖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