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中断中引入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3-27):
串口中断执行过程中,发生外部中断事件,为什么执行外外部中断后,我的程序回不到串口中断的程序中呢???  只粘贴的主要部分
IP=0x0F;
void X_baohu(void) interrupt 0
{
        EX0=0;
        EA=0;
        delay(100);
        X_fangxiang=(!X_fangxiang);
        X_yidong(20);
        X_fangxiang=(!X_fangxiang);
        EX0=1;
        EA=1;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S=0;
        RI=0;

        if(SBUF==0xFF)                           //运行
        {
         unsigned char i5=0;
                      X_yidong(dat_XYT[i5++]);
        Y_yidong(dat_XYT[i5++]);
        }
        ES=1;
}
  当X_yidong(dat_XYT[i5++]);  运行时 引入外部中断 X反向移动一段距离 如能跳回串口中断程序,X应该继续向前才对,可执行完外部中断后   系统就不动了 求解

网友A:
实际程序操作仿真时,会跳到何处?

网友B:
将X_yidong函数内容暂时屏蔽就能判断问题了

多半就是他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X_yidong函数内容暂时屏蔽就能判断问题了

多半就是他引起的

谢了  应该是X_yidong()  被两个中断同时引用的原因    复制了一下改了个名字 运行就没问题了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种冲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  应该是X_yidong()  被两个中断同时引用的原因    复制了一下改了个名字 运行就没问题了  有什么好 ...

多个进程使用需要重入函数,显然你这个函数不重入,编译应该有警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进程使用需要重入函数,显然你这个函数不重入,编译应该有警告的

改回来看了下确实有警告,只是报警这东西我一般都不太注意。void X_yidong(unsigned int x);  其中x属于全局变量吗?

网友B:
x不是全局变量,
是函数不重入
一定要确定警告原因,
有些警告确实无所谓,比如某个变量没有使用
有些警告其实是很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