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零基础新人迷茫中~~~~~

楼主(2013-03-27):
刚毕业接触硬件,读书的时候只见过直插器件,连贴片电阻电容都不知道的零基础新人。啃了一个月书,依样画葫芦的设计一个多路输出的反激式电源。自己绕制的变压器,计算中的经验值也是在网上找得,也不知道计算得对不对。到上电调试就傻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好。爆了两次管子以后,都不太敢上电了。周围也没有懂电源的人。接下来该做什么,迷茫了好几天了,快失去信心了!!!

网友A:
你是天才啊。自己绕制变压器。你这个不会回答。有实物吗?

网友B:
楼主已经很牛了,自己能绕变压器

网友C:
调试电源(AC-DC),你至少得配个隔离变压器 安全点
在检查检查,多找找资料,分析分析 再鼓捣鼓捣 就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D:
鼓励一下!

离成功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天才啊。自己绕制变压器。你这个不会回答。有实物吗?

呃?变压器不能自己绕吗?我看了一些变压器绕制的资料,然后自己弄了一个!外形丑了点,不过工作了,就是结果不太对!可能还是没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很牛了,自己能绕变压器

我看公司有一个变压器绕线机,然后就自己绕了一个,也没使用说明书,自己瞎捣鼓!!!上电的时候还滴滴的响,没做过变压器,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电源(AC-DC),你至少得配个隔离变压器 安全点
在检查检查,多找找资料,分析分析 再鼓捣鼓捣 就离成功不远 ...

示波器探头打了几次火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希望能闯出一条路来!不知道是不是女生做这行真的没有男生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鼓励一下!

离成功不远了!

谢谢鼓励,有勇气走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公司有一个变压器绕线机,然后就自己绕了一个,也没使用说明书,自己瞎捣鼓!!!上电的时候还滴滴的 ...

网上有制作变压器的资料,你可以找一下看看。
一般用户很少自己绕变压器,都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制作变压器的资料,你可以找一下看看。
一般用户很少自己绕变压器,都买现成的。 ...

嗯哪,参考的网上的资料,自己尝试做的!项目要求比较苛刻,现成的也找不到合适要求的,然后就开始自己琢磨了!还好这里有很多高手,我可以请教。

网友E:
你的示波器也不要再测了,再弄几次示波器探头都挂了。
你的问题可能截个图比较好点。

网友F:
:funk:很厉害了已经,鼓励一下,做成功一次后,以后就容易多了。

网友G:
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基本是在大课堂上讲的;初级电感是多少?其他绕组是多少?有没有具体电路图纸?MOS管型号?另在调试中要有一定的设备!而部分电路要分阶段调试!

网友H:
鼓励一下!  每个成功人士都是从DIY 做起的,失败了,不要气馁,他是你走向成功的开始,总结经验并记录过程。每个电子人都是必经之路!只是你要注意人身体安全为主,像4楼网友说的很对,选取一个安全隔离变压器,以防不测。使用器件之前先了解每个每个器件的特性,再去操作。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I:
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后上电时离远点。

网友J:
任何事情刚开始都很难,**下去,就会有所不同。。

网友K:
**就是胜利,哈哈

网友L:
这样进步的快啊!

网友M:
支持楼主勇于探索真相的勇气,**就是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示波器也不要再测了,再弄几次示波器探头都挂了。
你的问题可能截个图比较好点。 ...

找到原因了,我是用的单相电源来调试的,和示波器不共地引起的,加一个隔离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进步的快啊!

不知道从何下手有点不知所措,还是有个明白人指点一二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楼主勇于探索真相的勇气,**就是胜利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厉害了已经,鼓励一下,做成功一次后,以后就容易多了。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基本是在大课堂上讲的;初级电感是多少?其他绕组是多少?有没有具体电路图纸?MOS管 ...

计算的是2.4mH,实际上用的2.65mH,不过就是气隙很大,都有两毫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鼓励一下!  每个成功人士都是从DIY 做起的,失败了,不要气馁,他是你走向成功的开始,总结经验并记录过程 ...

谢谢鼓励,我会**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后上电时离远点。

这下是真知道电有多可怕了,深深的体会了地的重要性,以后画板的时候,也会主要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任何事情刚开始都很难,**下去,就会有所不同。。

嗯嗯,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P:
比我好。。。。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胜利,哈哈

嗯,不**就输了

网友I:
有一次被电容在手上打了个坑,幸亏粗活干的多,老茧比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