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低功耗

楼主(2013-03-27):
我请教我要使用STM32的芯片实现首先初始化后启动串口接收GPS数据存到RAM里,判断RAM满没有,满了写SD卡里不满就进入STOP模式,设置RTC闹钟1分钟唤醒一次,系统继续上述功能。我看见好多人说唤醒后还要从新初始化设置是么,还有,我第一次调这种省电模式,不知道自己写的对不对,这种模式能够在线观察么,观察到什么情况是对的呢?对不起,我很菜呵呵,谢谢了.

网友A:
从STOP状态唤醒后程序从头开始运行,和上电/复位没什么两样。

网友B:
STM32的 STANDBY和STOP要分清楚。
从STANDBY状态唤醒后程序从头开始运行,和上电/复位差不多。
STM32从STOP状态唤醒后,程序从STOP的下1行开始运行。

网友C:
STM中低功耗的型号和MSP430比有优势吗?

楼主:
while(1)
        {
           Configuration();
           if(count>39000)
           {
               writec("cmd.dat",USART_RX_BUF22,0,39050);                                           //写入SD卡SRAM的数据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给GPS供电打开
               Delay1(1500);
                   GPSdataformat();                                                                                         //用串口收到GPS数据,并且写入 SRAM
           }
           RTC_IntoStandbyMode( 981000) ;                                                                   //60S 后RTC报警唤醒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E) ;         //系统进入STOP模式
          }

楼主:
我想问问从STOP模式退出来,是直接进行while(1)里的初始化函数么?谢谢了,不会从程序之始执行吧,

网友D:
应该不会   实在不行  你设一个断点  看看  问题不会很大  个人认为  呵呵

楼主:
我几天改到他能够设置报警时间,然后进入STOP就直接从在线跳出来了,怎么能知道他能不能唤醒呀?怎么看能不能工作呀,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