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接口集成隔变和非集成隔变的优劣性

楼主(2013-03-27):
RJ45接口是集成网络变压器的好还是非集成的好?
指不考虑空间占用的情况下。电路如下图:

疑问来源:在相同的芯片(CPU)方案下,集成隔变的静电测试没通过,而非集成采用独立隔变IC的通过了静电测试,这里先不考虑结构,因为之前另外一种CPU在相同结构下静电测试十分完美,从未出过问题。
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里先不考虑结构”

离开结构,无从谈起。

网友B:
静电测试与泄放途径有关,一定是接地不一样,接地处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先不考虑结构”

离开结构,无从谈起。

但是板子是一样的啊,我们在相同结构相同主板下,换了CPU和内存,然后静电就过不了pin-to-pin的内存颗粒和CPU

网友C:
只要合格的产品,集成和不集成都一样,应该是你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3-05-22):
引用 网友C:
只要合格的产品,集成和不集成都一样,应该是你布局布线的问题。

我们问题已解决了,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谈不上哪个好,关键在于元件品质和设计品质。

楼主(2013-06-24):
引用 网友D:
谈不上哪个好,关键在于元件品质和设计品质。

确实是啊,元件品质和设计品质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E(2017-08-07):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啊,元件品质和设计品质才是最关键的

你的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
看要求,如果有信号浪涌要求,或者更高的脉冲群的要求,拿非集成的肯定比集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