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PLC串行通讯问题,搞了两个月了搞不定,求助大神

楼主:
   DSP和PLC串行通讯问题,搞不定毕不了业了。。。求助   我用的是DM642,用并串互转芯片TL16C752B进行串口电路的拓展,用RS232串口和三菱的FX-1N进行通信。我做了无数的实验,DSP能跟电脑通信,FX-1N能跟电脑通信,但是DSP和FX-1N就不能进行通信。另外FX-1N跟电脑通讯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工具看一定要设置BREAK位,,就是左下角一栏中的BREAK要勾上,FX-1N才能正确的和电脑进行通信。BREAK的意思我也查过:(通常,直到有数据传输时,接收和传输信号会保持在mark电压。如果一个信号掉到space电压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一般来说是1/4到1/2秒,那么就说有一个break条件存在了。BREAK经常被用来重置一条数据线或者用来改变像调制解调器这样的设备的通讯模式。)下面贴上我的FX-1N和电脑串行通信的程序。    最重要的是贴上我的DSP与PC通信的程序。/********************************************************************/
/*  Copyright 2004 by SEED Incorporated.                                                        */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perty of SEED Incorporated.                                */
/*  Restricted rights to use, duplicate or disclose this code are        */
/*  granted through contract.                                                                            */
/*                                                                                                    */
/********************************************************************/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emifa.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seeddm642.h"
#include "seeddm642_uart.h"

/*SEEDDM642的emifa的设置结构*/
EMIFA_Config Seeddm642ConfigA ={
           0x00052078,/*gblctl EMIFA(B)global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将CLK6、4、1使能;将MRMODE置1;使能EK2EN,EK2RATE*/
           0xffffffd3,/*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将CE0空间设为SDRAM*/
           0x73a28e01,/*cectl1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Read hold: 1 clock;
                                       MTYPE : 0000,选择8位的异步接口
                                       Read strobe :001110;14个clock宽度
                                       TA:2 clock; Read setup 2 clock;
                                       Write hold :2 clock; Write strobe: 14 clock
                                       Write setup :7 clock
                                       --                                         ---------------
                                               \                 14c                /1c
                                               \----------------/ */
           0x22a28a22, /*cectl2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22a28a42, /*cectl3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57115000, /*sdctl SDRAM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81b, /*sdtim SDRAM timing register value*/
           0x001faf4d, /*sdext SDRAM extension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0 CE0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1 CE1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2 CE2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73 /*cesec3 CE3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SEEDDM642_UART_Config UartConfig ={
           0x00,/*寄存器IER*/
           0x57,/*寄存器FCR*/
           0x1F,/*寄存器LCR*/
           0x00,/*寄存器MCR*/
};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Uint8 IOreadback;
Uint16 buffer;
SEEDDM642_UART_Handle SEEDuartHandleA;
SEEDDM642_UART_Handle SEEDuartHandleB;

/*此程序可将四个采集口的数据经过Video Port0送出*/
void main()
{

/*-------------------------------------------------------*/
/* perform all initializations                           */
/*-------------------------------------------------------*/
        /*Initialise CSL,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
        /*EMIFA的初始化,将CE0设为SDRAM空间,CE1设为异步空间
         注,DM642支持的是EMIFA,而非EMIF*/
        EMIFA_config(&Seeddm642ConfigA);
/*----------------------------------------------------------*/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_setVecs(vectors);

/*----------------------------------------------------------*/
/*测试SEEDDM642的数字输入与输出*/

    /*输出测试值*/
    SEEDDM642_rset(SEEDDM642_IOOUT, 0x55);
    /*延时1ms时间*/
    SEEDDM642_waitusec(1);
    /*读回测试值*/
    IOreadback = SEEDDM642_rget(SEEDDM642_IOOUT);
    /*延时1ms时间*/
    SEEDDM642_waitusec(1);

    /*输出测试值*/
    SEEDDM642_rset(SEEDDM642_IOOUT, 0xaa);
    /*延时1ms时间*/
    SEEDDM642_waitusec(1);
    /*读回测试值*/
    IOreadback = SEEDDM642_rget(SEEDDM642_IOOUT);
    /*延时1ms时间*/
    SEEDDM642_waitusec(1);

    /*输出测试值*/
    SEEDDM642_rset(SEEDDM642_IOOUT, 0x33);
    /*延时1ms时间*/
    SEEDDM642_waitusec(1);
    /*读回测试值*/
    IOreadback = SEEDDM642_rget(SEEDDM642_IOOUT);
    /*延时1ms时间*/
    SEEDDM642_waitusec(1);
/*----------------------------------------------------------*/
/*测试串口A*/
    /* Open UART */
    SEEDuartHandleA = SEEDDM642_UART_open(SEEDDM642_UARTA,
                                                                              SEEDDM642_UART_BAUD57600,
                                                                              &UartConfig);
    /*Open UARTB*/
    SEEDuartHandleB = SEEDDM642_UART_open(SEEDDM642_UARTB,
                                                                              SEEDDM642_UART_BAUD57600,
                                                                              &UartConfig);
    /* Loop through 256 bytes */
    for (;;)
          {

        buffer = SEEDDM642_UART_getChar(SEEDuartHandleA);
//                buffer  = 0x55;
        SEEDDM642_UART_putChar(SEEDuartHandleA, (buffer & 0xff));
    }
/*        for (;;)
    {

        buffer = SEEDDM642_UART_getChar(SEEDuartHandleB);
//                buffer  = 0x55;
        SEEDDM642_UART_putChar(SEEDuartHandleB, (buffer & 0xff));
    }*/
}

     需要修改UART的设置吗?怎么改?我修改了一些都连接不起来。望高手指教!!!不然毕不了业了!哎哎

FX-1N与PC串口通信程序

FX-1N与PC串口通信程序

网友A(2013-03-27):
既然用了电脑串口调试器, 可以让DSP和PLC串行分别用串口调试器先验证, 正确后再让他们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了电脑串口调试器, 可以让DSP和PLC串行分别用串口调试器先验证, 正确后再让他们连起来. ...

PLC和DSP都能和电脑正确连接,但是他们二者却不能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和DSP都能和电脑正确连接,但是他们二者却不能连接

是不是要交叉收发线啊

网友C:
DSP发送数据给PLC   plc收到数据后直接再次送个DSP   用在线仿真的方式看看数据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交叉收发线啊

交叉过了,但是还是无**常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叉过了,但是还是无**常通信

那就先确定下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包括串口的电平,rs232转接芯片的供电等),使用PLC不停的发送数据,然后通过仿真器查串口接收寄存器,马上就可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确定下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包括串口的电平,rs232转接芯片的供电等),使用PLC不停的发送数据,然后通 ...

哦,我试试看,我下载程序到PLC中去之后,232BD板子上的RX就是常亮的,通过串口调试器的BREAK键能够使其熄灭,才能正常通信,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试试看,我下载程序到PLC中去之后,232BD板子上的RX就是常亮的,通过串口调试器的BREAK键能够使其 ...

楼主这样看来你那个串口是要求硬件握手的,因为我对PLC不太了解,所以从dump termial方式来分析,有点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看来你那个串口是要求硬件握手的,因为我对PLC不太了解,所以从dump termial方式来分析,有点误解了 ...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回复,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学院有个硬件高手老师帮我解决了,就是要先发送一个数据给PLC才行,还是谢谢你!

网友D(2014-03-10):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DM64+TL16C752B做串口收发,遇到很多问题,能否请教下你???能加下我QQ吗??QQ:34574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