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一个电路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3-03-27):
我们现在有个一板子,是输入220V 16A(电流是这个但不知道是输出还是输入,请理解新手),经过整流桥,输出应该是300多V,再经过一个12V的稳压芯片。请问这种电路的测试能不能不要供220V直接测试300多V的电压,而是通过低压输入再测整流桥两端的电压呢????有什么样的测试方法??不要直接测二极管两端

网友A:
听得不太清
大意吧,测试可以分3步走:先12V带后面电路,再300V接稳压,再接220V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得不太清
大意吧,测试可以分3步走:先12V带后面电路,再300V接稳压,再接220V总试 ...

这是正常的测试方法,我的想法是用低压验证电路焊接的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的测试方法,我的想法是用低压验证电路焊接的良好!

要点在于评估各步测试的必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点在于评估各步测试的必要性

难道是我表诉得不清楚: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