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const BYTE *"

楼主(2013-03-27):
ST, TE, COM, TI, BLE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const BYTE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BYTE *"

此ERROR 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是你函数参数的变量定义错误引起的。
A(const BYTE ),B(BYTE) ,参数定义不同,A 调用B 时,就出现这个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是你函数参数的变量定义错误引起的。
A(const BYTE ),B(BYTE) ,参数定义不同,A 调用B  ...

那调用的时候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是你函数参数的变量定义错误引起的。
A(const BYTE ),B(BYTE) ,参数定义不同,A 调用B  ...

二楼的QQ号码是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的QQ号码是多少啊

楼主把你出错的代码发上来看看,公共机上网不太方便,没法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出错的代码发上来看看,公共机上网不太方便,没法QQ

错误基本解决了   我把最原始定义的那个数组上得 const给去掉了 就PASS  但是程序还没运行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const
BYTE AudioCP[31] = {
        0x04,
        0x00, // status
        0x00, // reserve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data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 reserved data
};

楼主:
引用 楼主:
错误基本解决了   我把最原始定义的那个数组上得 const给去掉了 就PASS  但是程序还没运行 不知道会有什 ...

       siiTXSendInfoPacket( AudioCP, 31, MPEG_TYPE, 0 );

楼主:
下面这个函数定义的时候形参并没有 const
    BYTE siiTXSendInfoPacket(BYTE * Data, BYTE PcktSize, BYTE PacketId, BYTE M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函数定义的时候形参并没有 const
    BYTE siiTXSendInfoPacket(BYTE * Data, BYTE PcktSize, BY ...

呵呵,就是这样的,只要统一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就是这样的,只要统一了就OK了

是的  但是 就是不知道 不用const 程序会不会出问题
这个工程很大  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网上搜到的历程  一点一点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