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运放芯片

楼主: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下如下两种单运放芯片原理图符号有什么不同吗,主要是1脚,5脚,8脚的位置排放。这属于哪一类运放呢

左边的运放在一个电路中如下图

想问下5脚是起什么作用呢,这种运放在实际中有没有对应型号呢,看了下ADI的没有对应的

网友A(2013-03-27):
引脚功能需查器件手册。

至于摆放位置,别占据输入、输出和电源位即可。

网友B:
位置不同没有关系,但不建议在工程中使用这样的器件符号,容易产生歧义。
标准8脚的单运放管脚定义基本上相同,5脚有定义的具体型号很多,具体是什么单凭楼主图无法判断,可以根据工作电压在TI、ADI之类的官方网站上找相应的低压运放看看。

楼主:
这个运放8个脚都有用到,只是没把输入和输出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