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发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楼主(2013-03-27):
一般结构的变压器绕组,在正常运行状态时,经试验证明,温度最到点在高度方向的70%--75%处,辐向在绕组厚度(从内径算起)的1/3处。当变压器发生故障时,在其内部的某些部位可能发生局部高热,严重时,将危及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常见的内部故障有:
  (1)分接开关接触不良。分接开关是变压器内部唯一的可动部件,可能因接触不良而使接触电阻增加,损耗增大,产生局部高温
  (2)绕组匝间短路。即相邻几个线匝之间的绝缘损坏,使线匝间产生金属性接触而形成短路环路,同时使该相绕组的匝数减少,短路环路内的短路电流会使绕组局部产生高热,严重时,可能烧坏变压器。当有匝间短路存在时,一般发热厉害,油温上升,轻瓦斯可能动作,在变压器旁用听针可听到"咕噜"象油沸腾一样的声响
  (3)铁芯硅钢片间存在短路。如由外力损伤或检修插片时不小心,可能使硅钢片之间的绝缘损坏而形成短路,造成较大涡流,引起铁芯局部过热,严重时会使硅钢片溶伤
  此外,还有绕组内部连接的焊接不良,引线和绕组的焊接不良,引线与导管中导杆的螺母连接不良等造成的接头发热;压环螺钉绝缘损坏或压环碰铁芯造成环流等引起过热
  为了及时发现并防止扩大变压器局部高热故障,在运行维护上,要经常监视变压器的油温、听变压器声音;轻瓦斯动作后要引起注意,加强巡视检查,应尽量避免变压器长期过负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