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74系列244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03-27):
使用244芯片进行信号传输,发现使用一段时间后244芯片的8路信号中的某几路会失效,无论外部的信号如何变化,只要接到244的输入端,信号就会保持低电平不变。请问这是244芯片坏了吗?
另外:什么原因能造成此现象呢?

网友A:
嗯,是芯片GameOver了,可以加一些防浪涌防冲击的保护措施试试,比如加TV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芯片GameOver了,可以加一些防浪涌防冲击的保护措施试试,比如加TVS…… ...

恩,怀疑是这个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很对于244来说很容易出现吗?

网友B:
说明输入端击穿了,在输入端用肖特基管加钳位电路来保护,只用TVS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输入端击穿了,在输入端用肖特基管加钳位电路来保护,只用TVS是不行的。 ...

谢谢,本来的输入端是5V输入,尝试将输入端加至12V和24V,244芯片都没有问题。想问下这个输入端的击穿和输入电流是否有关系?

网友B:
没有问题说明输入级信号的内阻较高,被钳位(CMOS电路的输入端具有内部钳位电路)后的电流不大,否则输入级必然被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说明输入级信号的内阻较高,被钳位(CMOS电路的输入端具有内部钳位电路)后的电流不大,否则输入级 ...

最近的实验现象:
244采集前端的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信号),在采集端用3K电阻进行5V上拉,想问下,上拉电阻的阻值和244的损坏没关系吧?

网友C:
还是需要上电路,244用的挺多,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的实验现象:
244采集前端的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信号),在采集端用3K电阻进行5V上拉,想问下,上 ...

上拉电阻与损坏无关,要查过压,注意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出侧有长线时感应空间的浮空电压都可能击穿CMOS的输入级,要进行钳位保护,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需要上电路,244用的挺多,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这个就是244作为电平转换。244电源用3.3V,输入信号采用5V上拉,输出为3.3V的信号。
只是我想买74AHC244,但是采购给我的是HA244(芯片上这么写的),请问和这个会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与损坏无关,要查过压,注意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出侧有长线时感应空间的浮空电压都可能击 ...

感谢解答,使用环境确实不是很理想。
再请教一个问题: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就不用使用TVS管了吧?
对于5V的输入信号能否推荐二极管的型号。谢谢!

网友D:
我用244做驱动的时候加钳位的,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244做驱动的时候加钳位的,如下图:

谢谢,关于钳位方面明白了,看您好像是经常用这个244芯片
只是这个HA244你用过没? 是不是比较脆弱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关于钳位方面明白了,看您好像是经常用这个244芯片
只是这个HA244你用过没? 是不是比较脆弱啊? ...

那个没用过呢,不知道哦。都是总部买的料件,是正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使用环境确实不是很理想。
再请教一个问题: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就不用使用TVS管了吧?

TVS用来应对更强能量的瞬态干扰,楼主的应用中不需要,肖特基管用最常见的1N581x系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用来应对更强能量的瞬态干扰,楼主的应用中不需要,肖特基管用最常见的1N581x系列都可以。 ...

那请问下怎么能判断出我所受到的干扰是强能量的瞬态干扰还是因为您所说的感应到的浮空电压击穿呢?
工作环境是在工厂的车间,输入端的线大部分都有屏蔽,没有屏蔽的只是靠近输入部分的接口大概20CM长。

网友B:
强能量干扰就是仅仅该芯片损坏了。

网友E:
偷偷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