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智能卡模式的GTR设置

楼主(2013-03-27):
测试时发现,设置了GTR后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第一个接收数据就无**常接收。GTR保护时间内是无法接收数据的嘛?

楼主:
当TC1为0xFE时,发送数据之间的间隔为254个ETU,但是INS回复间隔是87个ETU。这时就无法接收到INS。
协议要求GTR只对终端发送的2个字节之间的数据做要求,不对卡片发向终端,和相反方向发送字符的情况。

这个函数设置
  USART_SetGuardTime(SC1_USART,GTR);
后是否字符串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到接收也被保护时间限制?无法满足协议要求?
现程序抛弃保护时间设置,在发送中根据GTR延时。最后一个字节不延时。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A:
呵呵    问题解决了就好  呵呵  不错哦  很不错   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