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ADC】【连续转换模式】下的开启关闭

楼主(2013-03-27):
因为功能需要,想在指定的时间段内开启连续ad转换,其他时间则停止ad

手册上写清除adon位再两次置位adon位就能实现,但会有个时间间隔~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暂时停止ad的工作?

网友A:
控制AD的时钟,也可以考虑

网友B:
手册上写清除adon位再两次置位adon位就能实现?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ADON:开/关A/D转换器 (A/D converter ON / OFF) 该位由软件设置和清除。当该位为’0’时,写入’1’将把ADC从断电模式下唤醒。
当该位为’1’时,写入’1’将启动转换。应用程序需注意,在转换器上电至转换开始有一个延迟tSTAB,参见图25。
0:关闭ADC转换/校准,并进入断电模式;
1:开启ADC并启动转换。
注:如果在这个寄存器中与ADON一起还有其他位被改变,则转换不被触发。这是为了防止触发错误的转换。

特别是这个注.  如果只改变 ADON, 那么就一次置位够了.

网友C:
ADC采样   主要是采集精度的问题  这个需要深入一下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写清除adon位再两次置位adon位就能实现?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ADON:开/关A/D转换器 (A/D converter O ...

我看到那个手册是这么写的:

通过设置ADON位可给ADC上电,第一次设置ADON位时他将ADC从断电状态唤醒,AD上电延迟一段时间后再次置位ADON位开始进行转换!     ”

我的理解是清除后该位为0(同时关闭AD),之后第一次写1 为唤醒上电,第二次写1 即启动转换~(两次置位)

或许我表达上有点歧义,我说的清除ADON位是因为需要关掉AD,关掉之后两次置位是为了重新开启AD并执行转换~

好吧,我再去试验下。。。。看看!

网友D(2013-06-08):
请问有结果了么?  设置cont连续转换位, 直接关闭cont应该就能停止adc转换, 再次打开cont时,adc好像就出错了,
我连续执行cont=1; cont=0;等到下次触发ad时,才连续转换才对应该。实际是在运行中,adc一直在连续转换没有停下来,

网友E: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