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ndroid4.1电容屏驱动

楼主(2013-03-27):
android4.1电容屏驱动可以用了,但还是有两个待解决的问题:
1.每次刷新系统之后都要手动生成device_name.idc文件,有办法自动生成吗?
2.每次刷机启动后系统会自动跳到校准界面,网上说电容屏不需要校准,如何去掉校准功能?

求解~~~

楼主:
问题已解决,供参考:
1.android后期版本电容屏需.idc配置文件,否则即使能正确上报事件屏幕上也会出现小圆圈,触摸不准。解决办法:编译源码之前参考系统中已有的.idc文件,在合适的目录下创建device_name.idc(注意,device_name要和设备名一致),修改makefile,要保证板系统文件/system/usr/idc/目录下会生成device_name.idc文件,就避免每次升级系统都要手动创建.idc文件。
2.是由于之前用的是电阻屏,加上电容屏之后忘记去掉电阻屏驱动,校准功能是电阻屏驱动中实现的,每次刷新系统启动就会自动跳入校准界面,点击电容屏校准却没反应。

都是粗心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