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 > 陶瓷电容器 > CC0603KRX7R9BB152

楼主:
电容器 > 陶瓷电容器 > CC0603KRX7R9BB152——中国IC超市网热卖型号(咨询QQ:1471086119)

商品货号:311-1184-2-ND
描述:CAP CER 1500PF 50V 10% X7R 0603
单价(元):0.05220
数据列表:MLCC Order Guide
Class 2 X7R 6.3V - 50V
产品相片:0603(.9mm thickness)
产品培训模块: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
产品目录绘图:CC_0603
标准包装:4,000
类别:电容器
家庭:陶瓷电容器
系列:CC
电容:1500pF
电压 - 额定:50V
容差:±10%
温度系数:X7R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MLCC
工作温度:-55°C ~ 125°C
应用:通用
封装/外壳:0603(1608 公制)
大小/尺寸:0.063" L x 0.031" W(1.60mm x 0.80mm)
高度 - 安装(最大值):-
厚度(最大值):0.035"(0.90mm)
引线间距:-
特性:-
包装:带卷 (TR)
引线型:-
产品目录页面:2201 (CN2011-ZH PDF)
其它名称:06032R152K9B20D
311-1184-2

网友A(2014-04-28):
第二大类: 额外的费用
1)拼版费:指的是一个PCB文件内有不同的板(如果是相同的板则不算),那样拼加多的每款加
收50 元(多层板100 元)拼版费,无论是以邮票孔,长形槽,V割,或是直接铣开,都是要收拼版费
2)测试费:除样板外的小批量需收测试费1 元/PCS(同时根据PCB 文件的实际难易测试来核算测
试费)
3)其他表面处理工艺:无铅喷锡多20元、OSP 多50元、镀金多50元、沉金多100元每款。
4) 单双面板加急费:打样交期正常为3-4 天,如果12 小时加急、24 小时加急或48 小时加急,
则需加收一定的加急费,(指的是当天晚上20 点前确认的订单,12 小时加急费400 元,24 小时加急
费200 元,48 小时加急费100 元)所有交货时间为我司生产时间,及下单当天不包括在内;
5) 多层板加急费:打样交期正常为5-6 天,如果你要72 小时加急,96 小时加急,则需加收一
定的加急费,下单当天不包含(指的是当天20 点前确认的订单,72小时加急费500 元,96 小时加急费
300 元)
6) 半孔板:加收50 元(多层板100 元),即板边上的孔需要做出孔内有铜的效果的工艺。
7)小批量的定义:同时满足80 片以上与1 个平方以上都认为是小批量(板费+测试费)
8)小批量板费价格最低300 元/平方米起(其他表面工艺处理,无铅每平米加20元,OSP每平米加
20元,镀金每平米加50 元,沉金每平米加100 元。注:不到5 平米需加工程费)
以上是我司基本的价格核算标准,针对60CM 以上超长板及大批量板或特殊制板要求加工难度大的
pcb 板(如槽孔,联板个数,钻孔数较多等)以我司审核后的价格为准!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