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SPI控制数字电位器AD5292

楼主(2013-03-27):
利用STM32的串行总线SPI控制AD5292时,发送控制数据以及从AD5292的RDAC寄存器读写数据时,程序应该怎样实现?
SPI的MISO,MOSI,CLK以及NSS分别与AD5292的SDO,DIN,CLK,SYNC连接,设置SPI主模式,使能nss软件模式,并使能输出,配置相应的GPIO管脚控制SYNC

void SPI1_Configuration()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_MASTER NSS output for master mode */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网友A:
看看STM的官方例程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兄弟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大神能够指点指点   呵呵

网友B(2018-03-16):
u8 SPI_Ad5292_SendByte(u8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2,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void SPI_Ad5292_Write(u8 command, u16 data)
{

        u8 frame1,frame2,frame3;

  /* Enable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
  //SPI_FLASH_WriteEnable();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Write to Memory " instruction */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PageProgram);
        SPI_Ad5292_CS_LOW();
        SPI_Ad5292_CS_HIGH();
        SPI_Ad5292_CS_LOW();

        frame3 = (data&0xff);
        frame2 = (command<<2)|((data>>8)&0x03);

        SPI_Ad5292_SendByte(frame2);
        SPI_Ad5292_SendByte(frame3);

        SPI_Ad5292_CS_HIGH();

}

SPI_Ad5292_Write(0x06, 0x02);
SPI_Ad5292_Write(0x01, 0x000D); //1.2k

网友C:
这个你只能看AD5292的datasheet了,除非有人刚好调过AD5292,不然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