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66A的片子功耗降不下去呢?

楼主(2013-03-27):
程序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功耗还有77uA这么高呢?

#include<SH79F166A.h>
#include<intrins.H>
void IoCFG(void);
void main(void)
{
        IoCFG();
        SUSLO = 0x55;//进入掉电
        PCON |= 0x02;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oCFG(void)
{
        P0CR        =0x07;    //端口输入输出控制寄存器           0输入   1输出
        P0PCR        =0x30;          //输入端口内部上拉电阻控制   0关闭, 1开启
        P0                =0xff;          //端口数据寄存器
        P1CR        =0xff;
        P1PCR        =0x00;
        P1                =0xff;
        P2CR        =0xff;
        P2PCR        =0x00;
        P2                =0xff;
        P3CR        =0xff;
        P3PCR        =0x00;
        P3                =0xff;
    P4CR        =0xff;
        P4PCR        =0x00;
        P4                =0xff;
}

网友A:
把输出口改为输出低电平再测测

楼主:
谢谢zfhuang2013了,今天上午测试了一上午,改成输出低电平时功耗确实降了些,但还是有50多个uA,还有一个情况是同款166A的单片机,同样的电路,同样的程序测得的功耗竟然不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一致性太差了吧!

网友B(2014-12-27):
引用 楼主:
谢谢zfhuang2013了,今天上午测试了一上午,改成输出低电平时功耗确实降了些,但还是有50多个uA,还有一个 ...

兄弟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困惑! 麻烦指教

网友C(2015-07-01):
明天我也测下

网友D:
我司已成功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