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放电怎么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2013-03-27):
锂电池充放电波形,怎么看?

谢谢!

网友A:
看电池的充放电波形? 10个人9个不理解
莫非说的是电池的电压?还是其他

网友B:
说充放电曲线可能好理解一点

网友C:
电压可以直接用示波器看。
电流需要转换电路。
人家一般是电压采集、电流采集,PC自动记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的充放电波形? 10个人9个不理解
莫非说的是电池的电压?还是其他

就是观察电池在充电和放电整个过程的电压变化曲线
版主起哄啊!:lol

网友D:
充电时要 1电池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放电时,放电电流,电池电压 和时间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时要 1电池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放电时,放电电流,电池电压 和时间的曲线 ...

你说的没错,但我用什么观察呢?我只有示波器

网友E:
用示波器看可是太累了,充电曲线是随时间而变的,变的很缓慢,你能看到的不过是一条直线,你打算就这么一直盯着?
锂电池的充电曲线按规范是恒流-恒压-涓流,要了解具体参数不如去看相关书籍或充电管理芯片的器件手册。

网友A:
如果你手头有数字电源就很好办了
装好PC端软件 设置电压4.25V 电流根据你电池容量XC来定 X 可以从0-1 随你.
然后接上电池,PC端可以看电压电流曲线 同时记录的.

厉害

网友F:
看电池放电曲线还是找专门的放电测试工具更好些

网友G:
我是买了个充放电测试仪

网友H:
测试好后别忘掉把结果分享给大家哦

网友I:
示波器扫描速度太快了,要用充放电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头有数字电源就很好办了
装好PC端软件 设置电压4.25V 电流根据你电池容量XC来定 X 可以从0-1 随你. ...

说的没错,有线性直流源,没有数字电源。

算了,看来需要投入资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买了个充放电测试仪

上千大洋了,算了。

网友J:
公司的就买仪器,自己的没经济实力只能曲线实现了

网友A:
一般来说 ,做这个电池实验没必要的,
如果项目中需要,找厂家买电池,让对方提供规格书,测试报告.基本都有了
当然你可以对其简单验证
反复充电放电简单验证下
充电,最好用专用充电IC来弄,电流可以设置的哪种 ,记录时间 估算冲了多少AH
放电,搞个阻性负载,放到规格书上的最低电压.记录时间,估算放了多少AH.

网友K:
充放电曲线

网友K:
有个人DIY的测试仪,好像他也在21IC,价格200元以内。

网友L:
LI的没有,但是有NI-MH.

你可以通过示波器来测量,你可能要标定几个点。或者使用横河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