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问题

楼主(2013-03-27):
   如图是公司现在产品用的二阶高通滤波器,滤波器的接法有点特殊,不知道是否正确。还有其截止频率怎么计算,麻烦大家帮着看一看。

   我计算了下传递函数,显示有两个零点,同时还有两个极点........
   我仿真出来波特图,在在0频率的时候的确是40db/十倍频程上升,但是到800mHz时候有了一个极点,开始变为20dB./十倍频程。2MHz开始编程-40dB/十倍频程。
请问下各位,是我的计算和仿真有误吗?
   还有就是中频带居然是 -22dB,这正常吗?

楼主:
自己搞定了,仿真的运放器件不同,导致差异很大。这就是个截止频率0.8HZ左右的二阶高通巴特沃斯滤波器

网友A:
到800mHz时候有了一个极点,什么设备用这么高的频率800兆赫兹?手机。

毫赫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