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取值

楼主(2013-03-27):
在DCDC电压转换模块中   电感应该怎么取值  要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A:
简单地说,无图无真相……;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无图无真相……

一般的话  电感的值要怎么取的啊  应该有个什么计算公式的吧

网友B: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负载电流、开关频率和最大占空比。
是连续模式还是断续模式,都有关系。
具体看开关电源的书。人家一本书,我们不可能几百字就说清楚。

网友C:
看芯片规格书,一般都有写明的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page=1#pid75951           我是看到这个贴    想问下这个电感该怎么取值    DCDC模块的话 说明书里直接给出的  至于大小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